[讨论] nanosim和hspice仿真

楼主(2011-11-18):
我用nanosim进行数模混合仿真,但是模拟部分的仿真结果同单独用hspice仿模拟部分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多,模拟部分的电路我也用spectre仿真过,spectre和hspice的结果相差不大,就是nanosim仿真出的结果相差很多,大概达到了50%。
         有谁用过nanosim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么?该如何解决?设置仿真精度有用么?

网友:
In my experience, I think both hspice and nanosim have almost same result.

网友(2011-12-30):
精度设置的高一些,
存储的电压或者电流的精度也设置的高一些
存储的数据,采样点更密集一点,用来测频谱或者其他的指标的时候,
性能能够提高一些,
spice或者spectre的默认设置要比nanosim高许多,
多看看userguide,里面有设置包括仿真精度和存储精度的描述。

网友(2017-04-10):
仿真精度和存储精度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