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一下,如何在TCL脚本中,嵌套调用perl或shell的脚本

楼主(2011-11-18):
大家好,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用encounter时,需要在tcl脚本中调用用来处理文本的perl和并用shell的命令启动后面的其它程序。
类似PT脚本中,整体上是用tcl写得,最后调用perl脚本来做报告的输出。
我在encounter下,输入,perl **.pl >1.log,perl基本执行没有问题
但是写在tcl脚本下,再source就不行了。
请问下前辈,这种脚本调用,该怎么写。
谢谢大家了。

网友:
tcl执行外部程序,用的是 exec

exec perl XXX.pl 就行了

网友:
今天看完一个TCL写的脚本后,发现原来TCL也可以写得这么复杂,

网友:
tcl 也有package 来帮助的, namespace eval  XXX
package XXX,

还有expect, 交互式shell, 是可以复杂的很,

网友:
直接exec perl XX.sp可能有问题,可以加入expect支持,用spawn perl XX.sp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