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一下,如何在TCL脚本中,嵌套调用perl或shell的脚本

楼主(2011-11-18):
大家好,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用encounter时,需要在tcl脚本中调用用来处理文本的perl和并用shell的命令启动后面的其它程序。
类似PT脚本中,整体上是用tcl写得,最后调用perl脚本来做报告的输出。
我在encounter下,输入,perl **.pl >1.log,perl基本执行没有问题
但是写在tcl脚本下,再source就不行了。
请问下前辈,这种脚本调用,该怎么写。
谢谢大家了。

网友:
use exec

it can execute the external program outside the tclsh ,

like system command in perl ,

网友:
synopsys/cadence 的那个 sh 并不是tcl的基本命令,尽管和exec有点像,

是他们自己写的

网友:
如果是perl,可以用exec perl perlfilename

网友(2012-03-31):
我也碰到楼主说的问题。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在tcl脚本的proc 中用到了parse_proc_arguments, 再调用perl脚本就无法正常打印显示,但是程序还是执行了。在没有调用这个parse_proc_arguments 的proc里面调用perl脚本,打印显示正常。不知道parse_proc_arguments干了什么事情。

网友(2014-03-26):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encounter哇,那个函数是synopsys的函数。。。

网友(2015-01-15):
解决了吗

网友(2016-03-23):
写完嵌套shell的tcl,怎么运行呢,rc命令不行,tclsh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