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的小妹求指导啊求指导~~关于混频器的噪声仿真

楼主(2011-11-18):
刚刚接手混频器的相关东西,最近看paper和之前的设计看得有好多疑团~求各位大牛们的指导啊~~
首先,混频器的噪声系数要怎么仿真啊?哪位好心人能告知具体设置就更好了……多谢多谢~~~
还有,混频器的变频增益仿真的时候到底是要看电压增益还是功率增益呢?
还有还有,混频器到底需要不需要做端口的阻抗匹配呢?如果做匹配的话,又要用什么仿真呢?是sp仿真来看S11,S22和S33么?
跪求指导啊~~
谢谢各位顶贴的童鞋们~~

网友:
怎么仿真,去cadence ic软件安装目录下的doc文件夹,找spectreRF.pdf,或者在站里搜一下mixer workshop,两个文档都行
增益是电压增益,匹配得看你混频器怎么用了

网友(2013-03-20):
将混频器的 输入端的port 选择直流 然后进行 pnoise 分析,看的是电压增益,但是如果输入主抗匹配的话,电压增益是等于功率增益的,要做端口匹配的,输入匹配看的是 s11 输出匹配看的是 s22  没有s33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