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时生成spice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设计中包含了数字部分和一个模拟模块
LVS的结果显示layout比source少2个port
查看由layout生成的spice文件发现,模拟模块的的SUBCKT中的port少了两个,但在ICC中可以找到缺少了2个port
求指教!

网友:
你那两个PORT的TEXT有没有?
你可以把lvs.rep.ext 和lvs.rep 给我,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了,所有port都有text
    工作区用的是内网,没法传出来。。。郁闷。。。

网友:
少打了2 个text啊, 或者 source text多了

有*.connect 这种关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过了text都打了,没有少,就是说我打了text但是layout生成的spice里面没有
    *.connect具体怎么讲?是不是说这样连会导致短路?

网友:
是打在那一层的metal上么,否则是没有连接关系的

网友:
Calibre 里面ATTACHE TEXT LAYER 是把 TEXT 打在METAL上面。
*.connect 是用来连接两个不同名字的TEXT
理解有错误还请指出,呵呵。
你少的这两个PORT是TOP上面的? 还是analog 模块做为被调用的时候的端口。

建议你先在lvs.rep.ext ,grep 一下这两个port看看是不是有REJECT掉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少的两个端口是analog模块直接连接到TOP的IO上的
看了一下lvs.rep.ext, 说少的那两个端口和另外一个端口的text短路了。
analog是别人做的,据他们说analog的LVS都没问题的。 我在layout的过程中也没有再给这两个端口打label,只是在IO上打了label,
找不出原因是出在哪里?到底是analog内部还是layout的过程中?

网友:
如果是其他都过了,就是port多2个,那就好查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首先,你先单独检查一下analog里面的这两PORT,他们俩是不是SHORT在一起的?(我觉得应该没有short)

如果它们不SHORT在一起,你又说你是直接把他们连接到IO上面的,那么肯定是你在top上面SHORT了,

查看你生成的lvs.rep.shorts文件,用RVE调用DRC结果的方法,HIGHLIGHT,然后DEBUG一下short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经多方查证,发现模拟设计人员作了特殊的设计,把部分rule改了;用修改之后的rule,一切OK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2014-04-12):
    source里面为什么会有text??这个概念不是在layout里面才有吗?

网友(2021-06-19):
请问text怎么检查在哪里少打呢 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不知道怎么检查

网友:
看少了那个地方的

网友(2021-10-25):
老哥,能问一下修改lvs rules的哪里,我这后端icc2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