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_DONE拉低,INIT_DONE拉高 FPGA没配起来。。。

楼主(2011-11-18):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StratixII GX的FPGA,采用CPLD+FLASH配置FPGA的方式,一直是可以正常配置的,最近遇到两次上电后CPLD配FPGA配不起来,现象是:
CPLD检测到INIT_DONE是高电平,这意味着FPGA已经配置成功且进入用户模式了;
但是实际上FPGA却没有配起来,CONF_DONE是低电平。

这是完全矛盾的啊。。。应该是CONF_DONE拉高后INIT_DONE才可能被拉高的啊。。。本来想复现的。。。可是试了几百次都复现不了了。。。

有高手没。。。坐等!!!

网友(2018-04-21):
我最近碰到一个类似问题,自己做的FPGA板子,通过jtag方式烧录后cfg_done是起来了,但是init_done没起来,没能进入用户模式,硬件上软件上各种方式都试了仍没找到原因,不知有人有相同的经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