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采用插Diode修antenna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在修ant时使用insert_diode命令插入了一些diode
之后save时报错:
Error: Aphysical-only cell instance xxx_diode_1 has logical connections.(MWDC-179)

求指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命令, insert_zrt_diode 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啊
    我用的是icc2009,没有看到insert_zrt_diode这条指令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route_zrt 的时候就把ant给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sert_diode是普通绕线模式用的

insert_zrt_diode是Zroute绕线模式下用的

都是指定加diode,不是绕线过程中加

网友:
一般flow里面设了 set_zroute_common_options -insert_diode_during_route (大概是这个)
以后,可以在route过程中插入diode,因此 完全的insert_zrt_diode/insert_diode用的很少

只要load正确的antenna tcl file, 还是可以修掉的, icc也会自动插入一些diode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A:

挖个坟,请教下版主,用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的方法在routing的过程让ICC自己加diode的话,是不是需要先指定一个哪个std cell是antenna cell?

网友:
after you insert the diode, do you route eco f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