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TetraMax 输出verilog格式的测试激励

楼主(2011-11-18):
请问Synopsys TetraMax 输出verilog格式的测试激励,对版本或license有要求吗?为什么E-2010.12-SP5,不支持输出verilog格式的测试激励呢?

网友:
没有听说过

楼主:
就是write pattern对话框中,格式输出只有VHDL等,然后write_pattern -format verilog 也不支持!

网友(2011-12-26):
新的版本write_patterns不支持生成verilog和vhdl格式的pattern了。你可以生成stil格式的,让后用write_testbench转成verilog的。

网友(2012-04-13):
    楼上说的是,我以前用的是2007版本的,现在用2011版本的,write_patterns就去掉了支持verilog格式的,需要用write_testbench命令转一下,就是stil2verilog,不过得看你的license有这个feature没,我现在的就没有这个feature,郁闷啊~~

网友:
不过也可以先生成.stil格式的,附带会生成xx_stildpv.v文件,这个也可以仿真,至于怎么设置,我也在探索中,纠结,不知道vcs怎么用xx_stildpv.v文件和.stil去仿真。。。。。

网友:
是的新版本不支持了

网友(2012-11-21):
2010.03之后版本就不支持了,只能用write_testbench或stil2verilog转,当然如果还装有2010.03或者之前的dc版本,仍可以用write_pattern生成verilog的pattern。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知道怎么用vcs用xx_stildpv.v文件和.stil去仿真,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回复 网友B:

   重新安装了以前的版本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网友:
LZ,知道怎么用vcs用xx_stildpv.v文件和.stil去仿真,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上,stildpv.v需要加载vcs的dpv系统函数。可以上solvnet下载一个lab的例子,里面有讲如何使用xxstildpv.v或stil去仿真。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使用VCS实现stildpv仿真。
COMP_OPTS = -full64 -debug_pp -V -sverilog -fsdb -f ./tb.f \
            +notimingcheck +define+functional \
            -P $syn_path/stildpv_vcs.tab $syn_lib_path/libstildpv.a

default: comp run
     vcs $(COMP_OPTS) | tee build.log

run:
    ./simv -ucli -i dump.do | tee sim.log

按说,使用CADENCE的仿真工具也可以进行仿真,但是这个stildpv.so的库文件需要自己生成。

网友(2014-05-01):
请问一下各位,你们的TetraMAX的license是怎么得来的?我的test-ATPG-max等feature都不能用,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过和我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4-06-26):
非常感谢,我很感激。

网友(2015-06-01):
遇到相同的問題,找答案中

网友(2018-09-19):
license dat里面明明有Test-Validate feature但是stil2verilog就是报没有lic,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8-12-03):
2013的版本之后不能直接生成.v仿真文件,只能通过.stil文件来转

网友(2019-01-11):
回复 网友D:

   mark mark

网友E:
[急需] 遇到相同的問題~
1.stil2verilog 找不到License
2.檢查synopsys的license 沒有Test_Validate 这个feature
該如何找到有包含這個feature 的license 或方法?

网友(2020-11-18):
手动修改了stil,用write_testbench却没有成功生成verilog文件,也没报错,这怎么检查问题在哪里呀

网友F(2023-02-21):
引用 网友E:
[急需] 遇到相同的問題~
1.stil2verilog 找不到License
2.檢查synopsys的license 沒有Test_Validate 这个fe ...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10-03):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沒有解決, 用其它方法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