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设置显示问题

楼主(2011-11-19):
我打开Cadence后,调用的管子和引脚为什么是个虚框(如箭头所示),而不是右边所示的实心的引脚。
请问是设置问题吗?怎样改变为右边所示的实心的引脚。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此问题,谢谢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没找到怎么该,让管理员帮我从新建了一个账户就OK了

网友:
你的 .Xresource 设置文件需要从Cadence装载目录中重新拷一个出来放到你的$HOME目录下面。

楼主(2012-05-22):
回复 网友A:
我在Cadence中没有发现有 .Xresource 这个文件请问这个文件在什么目录下?

网友:
$CDS_INST_DIR/tools/dfII/cdsuser/.Xdefaults

不过我想了一下你的问题有可能跟cdfDefTech库有关,是不是没有这个缺省的库?

网友(2013-01-10):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没有你说的cdfDefTech库,那么怎么加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