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都说模拟信号系统重要,求解释

楼主(2011-11-19):
觉得本科的时候信号系统没有学好,现在不觉得,但是往后走,这个肯定会成为瓶颈,现在想补一补,从analog的角度,想听听有经验的大虾的建议。 谢谢。

网友:
上学那会没学过信号与系统,后来工作了就苦b了   只好自己自学去了...

网友:
主要是多个环路搅在一起,分析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
会写系统函数,根据系统零极点分析稳定性等等,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还有AD、DA都是信号系统的知识吧

网友:
不好说,先看一遍书吧,连续时间/离散时间的都看一下
和电路相结合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网友:
传输函数,傅氏&拉氏变换,时域响应,频域特性,波特图零极点根轨迹都用得上,不学保证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