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memory包边既要加endcap又要加dcap的方法

楼主(2011-11-19):
请问各位大牛有谁在encounter中做过给memory包边首先要包一圈endcap,再包一圈dcap的经历?要怎么实现呢?dcap 貌似不好控制呀,不能如同加endcap一样在加一遍dcap?
  有谁做过呀?

网友:
没有做过,如果一般的命令不行的话,包完endcap后,写个script包dcap
流程是,(不是可以执行的script)
foreach RAM {
    算出RAM的位置和大小
    上下左右各加一排dcap,用addFiller命令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的指教,对于操作perl 语言不是很熟练的话,我也找到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通过控制memory的halo来先加dcap再加endcap。

网友:
应该是先加 decap,然后加endcap,

decap给给memory用的, 如果有些memory实在需要的话,

endcap是保护标准单元区域的, 而decap本身的特性就是个去耦,没有性能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