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修ANT时加DIODE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1-19):
SMIC 0.13的metro的库
在ICC中加ANTENNAM的时候,没效果
后来发现有warning:standard cell pin ANTENNAM/A has no via regions

用insert_zrt_diode加进去了,但是感觉没有用via连接上,antenna问题照样存在

用encounter就不存在问题

奇怪!

网友:
采用in route fix antenna方法吧,基本上不需要人工insert_zrt_diode ,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antenna true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网友:
前面要load一个antenna tcl file ,就是个rule

网友:
那你还不如直接create一个antenna cell,然后connect_pin把A端和相应的Y端连起来,再eco route一下,不也是应该OK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就是这样子做过,后来发现link lib没有这个单元还不行,它的.db里面没有这个东东
只是ref lib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ant rule是自己根据clf改的

clf中有ANT单元的信息,我改的rule没有写,只是写MET的相关信息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主意,试一下

网友:
自己写个空 lib cell啊,对于antenna cell ,现在做以前那种SMIC18 用icc做,antenna cell
都没有.lib 信息的, 在lib file里加一个,

ANTENNA {
   pin (A)  {
     direction : in ;
  }
}

就行了,   因为以前Astro是不介意某些cell没有TIM View的,

那个antenna clf改改metal的最小允许值是可以的,
只要最后calibre能过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要自己写个lib,还要转成db供使用,不然最后fv验证也是因为没定义器件报错

网友:
现在拿icc 来做SMIC18  真是有点不适应,感觉大材小用的感觉

但是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以前Astro都没有的,

icc设计的时候 是针对90以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IC65的都还在出当年180出的问题,情何以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比较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ic65没做好,  库,tf都还不是很完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啊,synopsys flow的人经历了Astro到icc的变化 flow,

Astro现在都觉的不好用 了,

edi则都是一个flow,变化不大

网友(2012-08-09):
有道理。。取经 。

网友(2015-05-21):
smic18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