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 warning HDLCompiler:89

楼主(2011-11-19):
spartan 6 warning HDLCompiler:89
在spartan 6 中,我调用了一个除法器,结果出现如下warning:
HDLCompiler:89 - "E:\qiaodong\FPGA\test_FPGA\test_div\top.vhf" Line 53: <div_lx16> remains a black-box since it has no binding entity.
如何解决?
另外:我在spartan3中调用除法器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过这个警告。

网友:
这里的div_lx16你生成的IP,没有把这个IP添加到你工程里面。

楼主:
谢谢acgoal 的回答,

从字面上看是你说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可能不是。

1.我在spartan3中用相同的方法调用相同的模块(除法器),没有这个warning

2.仿真没有问题,这是否说明在synthesize也没事?

3.目前我的程序在板子上跑,貌似也没有问题。

只是想知道为何有这个warning,如何解决这个warning,提高提高,呵呵。

网友:
remains a black-box since it has no binding entity中black-box 是不是说仿真器不知道实现方法,只有entit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