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加decoup capacitance策略

楼主(2011-11-19):
在Encounter里加Decouple capacitor按照什么原则加呢?不可能所以的GAP都加上吧?还有填充Std Cell之间的Cell fill按照什么原则加呢?

网友:
从大到小,尽量多加,  最好在route之前加,否则不可能加太多,

addFiller  -cell { DCAP64 DCAP32 DCAP16  ..  } 这样规律下来的,

楼主:
Std cell的作用是什么啊?加decouple capacitor不需要Power analysis吗?

网友:
尽量多加吧,也不是你想全加 就能都加的,要不然还要普通filler干啥?

power分析这个 主要是针对high power consumption 或者high switching activity的地方,要多加decap,
理论上是正确的, 没用过这个,就是考虑动态电压降的

网友:
这个是后端的吧

网友:
decap cell多数还是在power strape下面和CLK buffer旁边加的吧,目的icfb版主已经说啦。不过我觉得多加未必是好事,毕竟也是cap啊,会对timing有影响吧。

网友:
应该没啥影响, 足够的decap 有利于消除芯片的动态电压降波动造成的不利影响,
维持电源的完整性,

是的,clkbuffer 旁边是应该多加, 40nm的CLK cell都自带decap了(tsmc的一种ck buffer) ,

decap加多了 也会增加leakage power的,因为他就是一个mos管电容,
而且是常开状态,有泄漏的

网友(2012-04-09):
有一点是肯定的,会影响静态功耗,毕竟有漏电流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加decap是为了保证足够的current density,这个跟需要足够的stripe是一个道理。2.    decap一般是drain-source tied mos 来做一个cap,一般漏电流就是gate tunneling, 你们说会很大么?我不认为这个漏电流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总比没有decap时的vdd droop好。

网友:
1. 漏电流:我想decouple cap的漏电流影响还没有到考虑的层级,这个漏电流我认为主要是Igate。0.18um以上基本不考虑,往下走的工艺我没用过(我做模拟的),但是可以想象,无论你怎么加decouple cap,都比你的基本门要少很多吧。还是先考虑尽量减少那些门吧。
2. 加的规则:一般在翻转率越大的地方、buffer电流要求越大的地方就近加时最好的,我想软件主要是分析的这个层级。看电路的活动性来加,会分析每一个点的vdd drop,然后加上decouple cap来降低drop,以满足你在软件中设置的规则(模拟的人,对数字后端术语描述不准确,勿怪)。
3. 我自己认为加的越多越好。但是我曾经做个粗略的有限研究(没办法,小公司,做产品为主,基础研究没有机会沉淀下去),看过一些paper,让我更迷糊,有paper说,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与这个内部decouple电容回形成一个LC回路。可能在内部电源上产生ring,这个理论上也是合理的,当然,由于线路也有电阻阻尼的存在,不用担心振荡,但考虑到ring的影响,加多加少理论上应该有一定讲究,不过我想Encounter这些软件很可能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4. 曾经有一个朋友在我的问题中回复我说有一定规则,我发信请教详细一些的规则,没有得到回应。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东西确实是一些比较底层的研究,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5. 我的经验:我现在是尽量要求多加的,还没有出过问题。工艺都是0.18um以上。0.18um以下没有经验。期待达人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