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安装后 使用遇到到问题!

楼主(2011-11-19):
Parsing design file 'add4.v'
Top Level Modules:
       addr4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addr4
gcc  -pipe -O -I/usr/Synopsys/VCS/include   -c -o rmapats.o rmapats.c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5NrI_d.o 5NrIB_d.o tsEW_1_d.o rmapats_mop.o rmapats.o SIM_l.o   /usr/Synopsys/VCS/linux/lib/libvirsim.a /usr/Synopsys/VCS/linux/lib/librterrorinf.so /usr/Synopsys/VCS/linux/lib/libsnpsmalloc.so     /usr/Synopsys/VCS/linux/lib/libvcsnew.so     /usr/Synopsys/VCS/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usr/Synopsys/VCS/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CPU time: .860 seconds to compile + .780 seconds to elab + .428 seconds to link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不是GCC?我gcc--version了下 系统已经装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么怪异

网友:
你确定你module写的没问题吗

网友:
除了“No TimeScale specified”,没有不对的地方吧。
执行生成的simv程序才会开始仿真。

网友:
./simv 开始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