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中的"NW is without N+ pick up"

楼主(2011-11-19):
哪位大哥知道在DRC时出现"NW is without N+ pick up"是指什么错误?要如何修改呢?

麻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还是一步一步检查吧,做一步查一步,因为DRCDE 提示定位不一定准确

楼主:
都检查完了,除了金属密度外就只有这个问题了。在版图上DRC高亮的是一大块Nw。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那一大块Nwell上面没有N型注入,Nwell悬着,没接出去,没电位。如果你的做法是悬着的,不接出去,那就忽略。不过一般Nwell不接最高电位,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是说NWELL上没有N+ diffusion pickup,NWELL没有接power电位。NWELL floating 了。
请仔细检查一下那块NWELL里面有没有有源器件比如PMOS(poly电阻可以除外)。如果没有,那么NWELL floating 没有关系。如果有,请多打pickup.

楼主:
这是说NWELL上没有N+ diffusion pickup,NWELL没有接power电位。NWELL floating 了。
请仔细检查一下那块N ...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谢谢了。
   我是菜鸟,刚开始接触模拟ic,pick up是啥意思?接触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pick up在这里应该是阱接触,

楼主:
我用一大块Nw把有问题的Nw与M1_Nw给整个包起来,就好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D(2012-08-15):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话全部的NW都接到pickup了,当然就不会有drc错误了。但是这样一般情况下是不对的,有些地方是不需要连接的。看drc报错,点选到版图上看看哪个器件上,一般会是在nmos上,它的衬底需要接在高电位,所以需要把nw连接到pickup上。

网友(2015-05-26):
谢谢 对我也有帮助

网友(2021-01-13):
非常有用

网友(2023-10-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刚刚解决,主要是pmos外围的Guarding没有加NW,将NW加上后把PMOS的NW和Guarding的NW全部连接起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nmos的衬底不是p衬底吗 怎么能接高电位

网友(2024-06-21):
加上sealring就好了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E:

谢谢层主,按你说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那一大块Nwell上面没有N型注入,Nwell悬着,没接出去,没电位。如果你的做法是悬着的, ...

谢谢,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