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用spectre进行loadpull仿真时出现pss analysis 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11-11-20):
virtuoso中用spectre进行loadpull仿真时
出现pss analysis did not converge的问题 可能会出现几次吧 但最后也能画出等功率圆。。请问大家这个error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解决?如何解决? 谢谢啦

楼主:
不收敛就是算不出来呗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按照它说的逐个检查。output log要仔细看,特别注意每一个warning。
此外,tstab要足够长,以使得电路状态足够稳定。
另外注意不要有悬空的元件。
最后,换换工艺模型,有些fundry的劣质模型容易导致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真是高人啊! 膜拜!

网友(2013-09-03):
回复 网友A:

    求指导,loadpull仿真。谢谢

网友(2015-01-19):
也遇到不收敛问问题了。好像经常遇到啊。。。

网友(2015-10-19):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5-12-1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楼主的提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