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新手问题

楼主(2011-11-20):
小弟quartus新手,把开发板上提供的一个程序代码复制,在quartus新建一个工程,新建文件,但是编译就是不成功,开发板自己的文件夹下如果用quartus打开是可以成功编译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大大帮我看看,新手入门,这个磨了好几天都弄不出来哈,我是按照网上教程来的,怎么会错啊?各位帮帮忙哈

网友:
1.你把器件选成开发板上的那个
2.set your top-level entity

网友:
顶层module名和保存的文件名称都设置成led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工程名和顶层文件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对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ule 后面跟的就叫做顶层文件名吧?谢谢你

网友:
是否有中文路径,quartus好象不支持

网友:
quautus做设计还是不错,仿真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