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DE中pac仿真时有error:no ac source in the circuit

楼主(2011-11-20):
按照5.1版的教程上输入端口可设置pac magnitude,但是6.1版本就没有这个设置了。我用的6.1版,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设置pac magnitude所以才造成上述error的? 请问大家知道这时咋回事不?

楼主:
已经解决了  6.1版本信号源用psin 替换port就有pac magnitude选项了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2012-10-18):
能再说详细一点吗,我现在也正在想用PAC仿真来仿ADC的MDAC中的余量放大器中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稳定性问题,可以赐教吗?

网友(2019-05-22):
谢谢大佬,解决了

网友(2021-11-20):
:D:D:D:D:D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A:
能再说详细一点吗,我现在也正在想用PAC仿真来仿ADC的MDAC中的余量放大器中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

请教一下PAC是激励要用Psin吗?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A:
能再说详细一点吗,我现在也正在想用PAC仿真来仿ADC的MDAC中的余量放大器中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

我也想仿真这个,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