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阻poly电阻上,覆盖metal有何作用

楼主(2011-11-20):
做高阻poly电阻上,一般都要求在电阻体上加上大块的metal .请问所加的metal有何作用?

网友:
保护体区方块电阻值的准确。

网友:
这要是避免氢化工艺 退火的影响吧。

网友:
防止电荷分散 改变高值电阻阻值

网友:
为了将poly上面的一部分电子分散到metal上面,防止"天线效应"(antenna effect).

网友:
为了使电阻更加匹配,也能屏蔽噪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氢化工艺?哪一个步骤会用到这个工艺,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天线效应”在刻蚀金属时候才发生的吧?

网友:
这个是做屏蔽层的,你可以在上面“肆无忌惮”的走二铝三铝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蔽用的。防止受到电阻上方走线的影响。

网友:
电阻上面有金属刻蚀的时候不是会氢化的啊???

网友:
目前各家fab说法没有统一,UMC和CSMC给出的说法是前面提到的氢化,但不是发生在退火过程中,而是alloy合金的过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详细讲讲氢化的工艺步骤?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给我介绍的人讲解时涉及到器件物理里的能带和能级理论,并且强调说这个他们的推论。

网友:
主要是屏蔽

网友:
学习了,很重要.

网友:
看看<<模拟版图艺术>>这本书哈

网友:
具体见《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二版   张为译,P137, P246,高阻上的金属主要做屏蔽和电阻电压调制。减小电容与电阻间的耦合,可对电阻上走线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2018-10-15):
请问各位前辈们,做layout也有五六年了,从来没有designer要求过HR电阻上要覆盖金属,唯有要求金属要避开电阻区域,以免影响电阻阻值,我也在一些相关资料上看到M1 over MOS affecting Vt、M1 over resistor affecting resistance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厉害,还能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网友:
感觉最大原因是,从电阻上跨一些不安分的信号线,可以保护电阻不受影响,保证阻抗的正确性

网友:
从来没特意在poly电阻上加metal

网友:
回复 网友F:

酸液刻蚀金属时会产生氢,1、氢能随机与多晶硅键和影响阻值,2、氢原子能够进入硅中与与掺杂的硼原子形成分子化合物(只作用P型电阻)。影响阻值与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