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gs为什么始终为零,求解释!

楼主(2011-11-20):
.probe gmid = par('gmo(m1)/i(m1)')
.probe ft = par('gmo(m1)/(2*3.14*cggbo(m1))')
.probe gmro = par('gmo(m1)/gdso(m1)')
.probe idw = par('i(m1)/w(m1)')
.probe par('gmo(m1)') par('cggbo(m1)')

上面是在Hspice中写的输出参数,ft的输出结果和实际值相差甚远,查原因是因为cggbo计算出来的值几乎为0,故求解答,错在哪里?

网友:
不要用op点的东西去搞。用ac方法试试看。

楼主:
回复 2# killer_20009 已解决,加下面一句即可:
.option post brief dccap
还是谢谢2楼的关注!

网友(2015-04-12):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