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输函数分析方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20):
拉扎维书中第六章讲到关于差分对存在一个零点z,并且它的频率是第一个非主极点频率的二倍,即2*Gmp/CE;对于这个零点存在的解释是:一个快通路和一个慢通路并联,两个通路的传输函数相加,就能得到这个零点。我想问的是:从信号与系统的角度看,从A点到B点有两条通路,方向都是A到B,那么传函B/A是不是等于两条通路的传函之和?

网友:
然后的?和拉写的不矛盾啊,你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B/A为什么等于两个通路的传函之和?

网友:
晕,画个结构图,两路信号相加,提取公因式,等效传输函数就是两路的和

网友:
是线性系统就可以加!

网友(2012-12-17):
传输函数到底怎么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