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direct plot reflection contours时 这几个select terminal选法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1-20):
请问在direct plot reflection contours时 这几个选法分别是怎么回事啊 我咋就选不明白呢  我这的help没安好 只能麻烦大家啦。

已经搞明白了:是选所要画的等反射圆中的反射系数所在的端子和其所参考的反射系数        可能是同一个端口  可能是不同的端口 分别对应single 和separate    另外两个是差分选法

楼主:
真心觉得这个很纠结

网友:
让你选择需要的端口啊,选择了以后,direct plot窗口下端有提示。有的让你选择一个端口,有的让你选择两个,说起来麻烦,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reference reflection terminal 么?我这块看不了help。

楼主:
还是搞不懂

网友(2021-01-11):
也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