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EDI中修timing,如何使得加入的buf延时增大(不使用delay cell)?(已解决)

楼主(2011-11-20):
如题所示。ECO加在clk tree上的buf如何使得其延时增大。而起不使用delay cell?

网友:
不出Transition问题的情况下 size down.

网友:
多加 小 clock buffer吧, 比如 CLKBUFX2 , X4 这种,

不过clock buffer 本来delay就小, 差别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clk buf delay 很小,而且通过ECO加入的,delay及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