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test setup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1-11-20):
各位大牛,ATPG时候我这边有个初始化向量,通过jtag输入激励后,芯片才可进入测试模式,这个很多资料都有提到。
现在我的这个初始化向量里面有个loop,非常的长,其实就是等待很久,发现Tmax 不能store 这么大的一个向量在做DRC的时候,tool hung了。。这样我就不能通过GSV来debug。

请问,可以在这个时候保存test setup波形吗?另其输出一个文件。
或者是否有仿真器行为和tmax一样?因为有tmax支持的verilog语句不多。。。

先谢谢了

网友:
report  gate 是否可以

网友:
我也是做dft的,用tmax来生产测试向量的

网友:
我是个生手,还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个软件呢

楼主:
    那我在做DFT DRC 的时候是否需要加 -store test_setup选项?如果不加的话,report gate是否可以探测到初始化向量涉及的module和reg的值以便我能够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A(2025-05-26):
跟你情况类似,怎么解决的啊,我感觉我spf文件里的test setup没有被执行到,甚至我把tets setup改个名字也没有报一些message er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你情况类似,怎么解决的啊,我感觉我spf文件里的test setup没有被执行到,甚至我把tets setup改个名字也 ...

你现在情况是pattern推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情况是pattern推不出来吗

解决了,是因为综合成netlist之后自动插入的ICG跟scan en有关联了,刚开始test setup的时候没给scan en一个初始值从而导致shift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