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复位后程序失效

楼主(2011-11-20):
在坛子里面大大的指点下,终于把程序编译号了,并且吧程序下载到fpga中去了,实验也有现象了,但是为什么一按复位键,原来下载的程序就失效了呢?请各位大大指点指点~是不是程序没有写到flash里面?还是怎么了?

网友:
按道理说你按复位只会复位逻辑,而不会reload程序,可以考虑加入signaltap看看

网友:
没断电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丢失吧,同LS说法

网友:
可能你的复位连到了芯片复位上,然后你的程序没烧到flas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