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设计

楼主(2011-11-20):
下图是一个典型的自偏置电路,不知道在设计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电阻的阻值要如何选取呢?

beta multiplier reference

beta multiplier reference

网友:
这个电路要有startup电路,其他没什么了,很常用的电路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谁解释一下,电阻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不要电阻又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多谢

网友:
这个电路拉扎维的书第十一章讲的很详细,电阻提供一个使电路稳定的条件,若没有电阻,两条通路中的电流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且可以为任意值,电流值不能确定。加了电阻后,是电流是确定的,由两个N管的宽长比,两N管的宽长比之比,以及电阻的大小决定。当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衬偏效应时,两路中的电流是不随VDD变化的。这个电路需要启动电路,不然就启不来,就算能启,也会启得相当慢。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但不知道对于K值的选取以及电阻阻值的选取,需要如何考虑?
对于P管的电流镜,过驱动电压一般选为多少?

网友:
电阻值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具体是什么忘记了。楼主看看拉扎维的那本书,里面有电阻值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