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azard Logic

楼主(2011-11-21):
小弟想请问如何解决 2 inputs NAND Gate 的 Hazard Logic. 我的问题是当input是从 10 变成 01 或 01 变成 10 时,output 会有一小段 '0'。在理想状况下,只有在两个input 都是 1 时,它的output 才会是 ‘0’。不过,实际上,input 不可能很准确的同时变换。因此,在从10 变成 01 或 01 变成 10 时,会现变成 11。我应该如何解决这问题呢?谢谢

网友(2012-01-23):
回复 楼主:

有辦法在後面接 FF 變成同步設計嗎?你可能要詳述一下為何你會care 這個 harard condition

BR,
Jarod

网友:
另一个思路是改变前面的逻辑,使得两个input不同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