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放置

楼主(2011-11-21):
各位师傅,请问Pad该如何放置,有些什么规则?比如我有64个Pad,其中8个电源,3个模拟,其余的是数字,其中又分为输入和输出。该如何放置呢?

网友:
后端的pad摆放和 芯片的封装有关系的,有时候不是自己能定的,

电源pad一般均分,4周最好至少一对,
io power也是一样,

模拟pad一般放一起, 和数字远点,

数字信号就讲究不多了, 封装定了就行了

网友:
LS说的差不多,主要考虑电源供电的IR Drop,还有时钟分布,功能类似的可以放在一起,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否一起的,要注意分开!此外,最好是考虑后续测试的时候PCB上模数和电源的分块,要跟PAD分布结合起来考虑

网友:
我们一般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设计的pin assignment,主要是用户或市场部的需求,来源于应用上PCB的layout;二是EMC,公司一般有自己的EMC rule,如何放各类电源和模拟等pad是有要求的;三是测试需求,一些测试对test pin assignment有特殊需求,有些测试pin的pad类型甚至会不同

网友:
emc能详细谈下么,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问  ,EMC rule能讲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