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Xilinx V5芯片的PLL动态配置问题

楼主(2011-11-21):
我的设计里面需要用到PLL的动态配置,后仿真都没有问题,上板子用ChipScope抓波形缺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PLL的动态配置应该注意些什么,有什么注意事项和经验么?
求分享

网友:
动态配置的话,你注意下bufg的用法,如果你用作bufgmux的话,两个输入端都要有时钟信号才行的。不然就会出问题。我以前配置过,动态配置是没有问题的。你先排查下这个。

网友:
估计是pll的clkin没加进去,不然pll的输出肯定会有的
后仿真有,上板都没有,估计是你pll的clk在上板的时候出问题了
或者是你采样的时钟频率太小了,抓不到~~~
多种原因吧,fpga比较难,我现在也是刚入门,调起来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