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求助,关于Verdi使用

楼主(2011-11-21):
我所在的公司一直在使用VCS做仿真和调试。老板最近让我们使用Verdi.想请问一下大家,Verdi除了在debug时能用到之外,还用其他时候会用到么?Verdi对VHDL的支持好么?我以前用过Debussy,感觉功能很单一,对VHDL的支持又不大好。
多谢大家了!!

网友:
verdi是debussy的升级版本。一般用来看波形。分析波形。。
其他还有一个nlint组件,类似于c语言的pclint,检查语法的。

网友:
对大部分verilog语法支持挺好。vhdl,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
调试方便

网友:
verdi似乎开放了内部数据结构,你可以通过访问内部数据结构随时修改网表,或者得到波形的一些参数,反正还是蛮好的。

网友:
Verdi对VHDL的支持好么?
答:只要加载了正确的pli,支持的很好。

3楼的:对大部分verilog语法支持挺好。vhdl,没有用过,不知道。
什么叫对大部分verilog支持挺好?verilog都多少年了,完美支持好不好!

网友(2011-12-29):
有没有中文版的教程啊

网友(2014-07-15):
说了跟没说一样

网友(2017-01-08):
有一定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