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xc6slx16-cfg324)开发板JTAG下载时提示can not find cable

楼主(2011-11-21):
实验室买了一块Spartan6(xc6slx16-cfg324)开发板,在用usb进行JTAG下载时提示can not find cable,驱动装的digilent adept system 2.8.1。。另外,还有一块Spartan3E(xc3s500E-fg320)开发板,在用usb进行JTAG下载时提示器件的idcode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对于Spartan6(xc6slx16-cfg324)开发板使用digilent下载时,可以先把板子连到电脑上,打开 adept 看能否搜到对应的板子,若搜不到说明是下载线的问题,可以在确认digilent软件的正确安装。
若adept软件能正确识别,请查看JTAG的设置是否正确,iMPACT、ChipScope、EDK的设置不尽相同,但都要选择该plugin,具体可参考说明文档

网友(2011-12-28):
下载线的连接问题,请确认连线!

网友(2017-03-01):
楼主好,晚辈四处寻spartan6 xc6slx25开发板无果,诚请教前辈哪里有得?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