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关于DFT test mode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小弟刚接触dft不久,还望大侠们赐教
在inset dft插好chain之后,更改current_test_mode为啥会导致report出来的converage不一样呢?
从电路的角度看的话,对于已经确定好的电路来说每个regsiter是否可控不是已经定了么?

网友:
不同的mode,不同的path,涉及到的FF就不一样

楼主:
2楼的意思是同样的插好chain的电路,在不同的mode下每条chain是不一定相同的么?

楼主:
谁能给个电路图说明下么??

网友(2022-02-06):
不同测试模式需要迭代才能到达需要的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