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不是所有的带隙基准都需要启动电路?

楼主(2011-11-21):
rt
我在拉扎维的书上看是说:在与电源无关的偏执电路中存在简并偏置点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用与电源无关的偏执电路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加启动电路了?

启动电路必须都要加么?

网友:
不加的话,你公司内部的design review能通过?
bandgap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power supply noise比较大的时候,bandgap有可能会被打偏到地。如果这时没有自启动电路,那一切都浮云了

网友:
有些不需要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不一定要加吧。
如果把偏置电流做成VDD为高时,就会有电流
这样就不用再加STARTUP吧。

网友:
不加不见得不能启动,但是做设计难道要冒这个风险吗? 如何做一个没有静态功耗的启动电路呢??

网友(2020-07-24):
何乐年的书案例没有加启动电路,我自己仿不加也可以启动,但是觉得这样有风险,仿真毕竟只是仿真

网友:
不考虑偏置,有些bandgap自身就存在多种简并态吧,这样的话不加启动电路还是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吧?

网友(2024-06-26):
不是看偏执电路,是你设计的BG是否有一个以上简并点,如果有,就要避开那种不希望的。

网友(2025-01-14):
bipolar工艺下的一些bandgap架构确实可以不加启动电路的,
但是CMOS工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要加启动电路的。

网友:
bipolar工艺下的一些bandgap架构确实可以不加启动电路的,
但是CMOS工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要加启动电路的,
本质原因就是CMOS的gate端不取电流,就有可能产生简并点(甚至不止一个),
从而导致电路在0电流的情况下也是稳定的。

网友(2025-09-25):
请问一下各位,本质上来说,什么样的电路需要启动电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