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提取射频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版图中添加了HCELL文件,里面也涵盖了RF的NMOS/PMOS等器件,奇怪的是一部分的RF NMOS没有提取寄生参数(我希望的)而另外一部分的RF NMOS却提取了寄生参数(我不希望的)。两种RF NMOS种类一样,大尺寸的提取了,而小尺寸的没有。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怎么解决的?多谢帮忙。

楼主:
补充说明:重复提取的射频管,体端没有接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在哪里设置下,让它不被提取?另外RF cap也是这样,只要是有一端接地的就不提取,两端不接地的就会提取寄生参数。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2012-11-28):
顶一个,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LZ,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