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L-edit中镜像操作

楼主(2011-11-21):
被选择的图形镜像操作
a)  打开Draw/Flip/ Horizontal 进行图形以 Y为轴镜像处理 (左右对称处理)。
b)  打开Draw/Flip/ Vertical  进行图形以 X为轴镜像处理 (上下对称处理)。
我按照这个操作方法,先选定要作镜像的对象,然后执行Draw/Flip/ Horizontal 、Vertical。但是操作完后,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啊。求解如何在L-edit中正确的作镜像操作!!!!!!!!

楼主:
有没有一个关于Tanner L-edit 的QQ群啊,求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I know the reas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说?谢谢了

网友(2012-03-15):
你画的是对称图形么?可以加我128581890

网友:
应该是可以用的,你不会是对称图形吧?可加128581890

网友(2012-06-01):
似乎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