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由DFT产生的SPF文件,在用TetraMAX产生OCC的ATPG时,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2011-11-21):
比如对于外部时钟的设计,外部时钟定义成scan_clock,如何修改呢

网友:
dedian 的点分数

网友:
能浅显一点不?

网友(2018-12-20):
没看懂啊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dft生成spf时的mode就是occ mode, 那atpg的时候不用修改spf吧?

网友:
个人理解, 你在DFT产生spf时就是occ模式, atpg里应该不用修改spf。 如果是basic scan模式下产生的spf, 要跑occ的atpg就要修改spf文件?

网友(2020-02-24):
OCC下不是也可以跑basic scan么?需要修改?有by_pass模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