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大侠请教:从Cadence导出HSPICE可用的网表文件

楼主(2011-11-21):
各位大虾好!!
我在windows XP里安装了Cadence16.2,怎样导出网表文件用于HSPICE仿真??能不能导出某个子电路的网表文件??
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支点招呗 ,,急呃·

网友:
仿真器里生成网表,可以查看的,然后保存成.sp后缀的文件就可以在win下仿真了
其实内容本身是个文本文件,.sp只是给个后缀而已,存成txt也行,只要仿真时候后缀改成.sp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原理图编辑完后,能直接导出HSPICE可用的网表么??具体怎样做,稍微详细点。。谢谢哈 ····

网友(2012-09-18):
各位大侠···支点招呗

网友(2013-02-18):
1. draw the schematic
2. export the cdl
3. add source in the netlist (vdd ...)
4. re-save as .sp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