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9.1 ,加filler后没有加满,cell之间还有空间,这会是什么原因呢?(已解决)

楼主(2011-11-21):
EDI9.1 ,加filler后没有加满,cell之间还有空间,一个site的间距。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filler里面只有电源地rail的metal1,有宽度是一个site的filler

网友:
addFiller -fitGap  一定要写,否则加不满的

网友:
會不會是
1. STD CELL 不在unit width上造成空隙?
2. add filler時沒將最小的添加進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法是

1)再跑一会
addFiller -prefix FILL -fitGap
addFiller -prefix FILL -fitGap -cell {FILL2 FILL1}

2)换版本,只加fill,再换回原来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d cell 都在,有最小site的filler的。我可以手动将一个最小的filler加入间隙,但是checkPlace会报Instoverlap

网友:
Instoverlap.....
我的意思是... 有沒有可能std cell的 edge沒有落在unit width的 track上
導致tool認為那一個pitch是有inst的?

check看看漏掉沒填的地方附近是不是都是固定幾個inst,
如果是的話你可能得check一下 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place前设置了:setPlaceMode -tdInstPad true -padForPinNearBorder true,

   所以一些inst获得了padding,

  routing后,必须将 true 改为false ,然后才能删除instPadding。这样才能加满filler

网友:
setPlaceMode -tdInstPad true -padForPinNearBorder true

还真没用过,一般都是specifyInstPad 指定哪些cell pad,不知道自动pad 效果如何,

能解决congestion么

楼主:
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通过努力自己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是最好的结果,恭喜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版主言之有理。但是有时候自己找,恐怕比较费时间,然而会进步更大,理解的更深刻。

到etop请教下,会快很多的

网友(2011-12-21):
楼主请教下 我用的华虹cz6h的库 我是手动布局布线的(电路小) 我的IO间加fill cell 按理完全把IO和fill cell无缝放一起就可以了 但是中间还是有空的  不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每个单元外面都有一个轮廓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用Virtuoso吧,那应该可以的,只要边界的boundry重合就可以的,不会有空隙的,也没有DRC vio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指的boundry是标准单元最外面的框吗 如果是那个的话放一起明显中间还有空的   还是把框内那个实际东西的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