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TS之后time报不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请问各位大牛有没有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在ckSynthesis之前做timingDesign是能报出reg2reg的时序的,但是在做了ckSynthesis之后就报不出来了!确定我没设false_path!

网友:
先查下 all_analysis_views, all_setup_analysis_view , all_hold_analysis_views 是否存在,

report_clocks  查下,  get_propagated_clocks
report_analysis_views,

实在不行 就 freedesign, restoredesign重来吧,
set_propagte_clock [all_cloc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没有搞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allEndPoints 这个option 在现在的版本中不存在,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与allEndPoints无关。  正如陈涛说的,多半是个bug.
不过我们可以深入分析一下:

path要报出来有两个绝对条件,一是物理连接没有断开,二是有timing constraint

你从下面几个方面查一下:一是clock tree中有没有断点,二是你的timing constraint是不是真的读进了。

report_timing -unconstrained可以给你一切:)

网友:
工具经常出问题的, edi最经常用个方法就是freedesign和restoredesign,

有时候倒要重新exit 重来,   icc也是一样的,

-allEndpoints true是10.1的版本, 9.1的时候叫-criticalran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