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动态仿真 问题

楼主(2011-11-21):
ADC的工作频率为2M 再进行动态分析时要输入一个正弦波  对输出进行FFT分析 请问输入正弦波的频率多大   再仿真时  跑.tran 跑多长时间

请高手回答哈  新手刚刚接触 哪里说法不对还请改正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高手快快现身

网友:
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和信号处理的卷积定理。采样频率一般为信号频率的3-5倍

网友:
你要先确定你采样多少个点,然后通过Fin/Fs=M/N,N为采样点,通常为2的次方个采样点,然后自己可以设定一个与N互为质数的M值,这样就可以确定Fin,仿真的时间设点要求为Fin和Fs的周期的整数倍。有不完整的下面大大补充

网友:
    还有就是取作FFT的仿真数据最好截去开始的一段不稳定的值,fin通常可以这样来设置:假定N=256,则fin = 127×100MHz/256;这里127是质数,就可以满足M、N互质的要求;这样写的含义是:采样率为100MSPS,输入信号是采样频率的127/256倍(奈奎斯特频率),仿真时间可以为256×10nS=2560nS,比如需要剔去前40nS的不稳定值,仿真时间可以设置为2600nS,取40nS至2600nS的数据作FFT分析
    以上如有写错,请各位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啥资料是说这问题的吗,麻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頂,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位高手的方法得到的结果还不错    去掉不稳定的点还是真重要

网友(2013-05-02):
具体可见《data converter》 28页,有说明。其实就是避免dft频域采样漏点等问题~~理论基础看数字信号处理吧

网友(2024-06-20):
楼主的adc测试代码能分享一下吗,我测adc的参数和手册上标注的差的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