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问题求教

楼主(2011-11-21):
1、perl中有一个原则只要不会因为移除括号而改变原意,括号就可加可不加。”。但是在foreach循环中,那个列表变量所加的括号似乎不能省略,即使数组前加上@符号,很明确的指出是循环所要读取的列表数组!
2、在perl排序中的$a、$b变量怎么理解,《perl入门》中提出该变量是perl内建的全局变量,遮盖如何理解?

网友:
具体不清楚,不加编译过不了,
主要是有个符号优先级的问题,不加的话, @ab 就和后面的东西玩一起了,
是编译的顺序造成的,
foreach  my $var  @ab {
  print $var
}
“只要不会因为移除括号而改变原意,括号就可加可不加” ,这句话是
说不影响编译优先级下,比如 print @a  和 print ( @a )  效果一样,

2. 对啊, $a , $b  是本身package的 our 变量, 在sort里面指的是里面的各个元素,
如果你 my $a ;  my $b ; 这个就是lexcical 变量了,
总之$a , $b 是已经被定义了的东西,  很特殊的, 即使你不定义 my , 他们也存在
在各个包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不过我想问一下,您关于$a和$b变量是在哪里看到的,我找了好些资料都没有看到?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斑竹请教,就是按照小骆驼书上的说法,已定义但是未赋值的变量在标量上下文中使用时,应该是作为0来处理的,那么我在做数组下标索引时,如果使用未赋值的变量来作为索引,应该就是指向数组位置为0的元素,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编译器报如下错误:
"Use of uninitialized value in array element"这应该还是把未赋值的变量当做undef使用,这我就有些不解,望斑竹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在learning perl里面是 在讲sort 函数的时候讲的,

比如 sort { $a <=> $b }  @data  ,

比大小

在programing perl里面 是 包变量这些吧,sort也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