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关于uvm验证方法学的学习入门

楼主(2011-11-21):
大家好,小弟最近由于项目要求,需要学习uvm验证方法学,然后用来验证一个设计。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不知道从哪下手,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1)本人有设计经验,但是之前验证仅是简单的验证一下功能,根本没考虑什么验证方法学之类的。
(2)没用过system verilog,最近在看,但是同样都是很厚的书,不知道从哪下手?
(3)不是很了解sv和uvm验证方法学的具体关系是什么?
纠结啊,希望高手能指点下,谢谢啊

网友:
sv是uvm的一种实现吧,sv和specman e还有system C一样都是面向对象的语言
而uvm就是一种对于属性进行数学验证的
本人理解,wvm是验证方法学,sv只是实现他的一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倒是这么猜的,不过两个都不会的话怎样开头学呢?您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sv入门比较容易,UVM没有一定的基础入门比较难。

网友:
是啊,我也是以前没有做过验证,现在搞UVM,头很大啊

网友:
完全说反了,sv才是基础,uvm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厂商为了验证而推出的sv library.

网友(2012-06-04):
同意6楼的观点,如果SV看的差不多,可以直接学习UVM,有实力的看源码吧,没有时间看的就知道怎么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