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库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在写skill脚本的时候调用库函数dbLayerAndNot,在公司的cadence里面可以用,在自己电脑上提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dbLayerAndNot。版本都是5141的,但是肯定不一样。这种情况,可不可以通过更新什么东西来实现呢?还是只能换系统?

网友:
skill 不熟悉,他的函数库在哪里,和cadence有关系吧

linux下的缺省的/lib/ 下的东西(一些C的链接库) 能帮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也不知道cadence的库函数相关的信息,再自己看看往这方面看看,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
我觉得 和cadence安装目录下有关系,

网友(2011-12-26):
需要先把layout 有关的cxt 文件装载进来之后才能有这个函数的。你可以在Cadence的妆彩目录搜索一下这个函数所依赖的cxt文件。

网友:
试试直接用C API呢?

网友(2012-01-25):
用c语言和itk函数结合起来也可以,那不是比直接用skill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