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max下修setup min下修hold吗?

楼主(2011-11-21):
请问大侠们:

        我在做完route之后max下有setup和hold violations 若干,手动修好了setup;hold也有若干,但是没有修。
        同事说在min 下把hold 修干净就可以了;max 下的hold自然也就干净了。反之setup也是一样。

        不知道大侠们在实际操作中是否也是这样?还是要每个模式下都要分别把setup hold 修干净。

网友:
差不多,如果MMMC 不能完全fix掉的话,只能手工来,

hold violation 选最fast corner修, 比如FF
setup violation选最slow corner修,比如SS

网友:
看你有没有时间和经历,

比较强的做法是把每个corner的timing violation集中起来,然后sort,unique,
出来,一起修,这样的脚本是很强大的,

网友(2012-11-29):
借用楼上的说法
hold violation 用fast corner修, 比如FF。也就是你说的在min下修复
setup violation选最slow corner修,比如SS。也就是在max下修复
因为min条件下是最快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下hold修干净了,在max条件下就不会有hold violation了
我也是个小白,说的不知道你懂不懂
具体为什么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hlight=setup%2Btime
相信对你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