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添加基本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cadence不久,关于在share路径下面开终端进入虚拟机,其基本的库文件如analogLib都没有,但是不知道如何添加?查询了这些基本库的路径后,按照其路径寻找,只能找到一个cds.lib的文件,但是这个也无法把库加进去?急求各位大侠求解!!!!小弟感谢万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跪求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
你的cds.lib中有如下类似的DEFINE没?如没有,你按如下格式,添加下列内容,当然文件地址是你安装的地址,然后试试看。
DEFINE basic /export/home/soft0/cadence/IC514/tools/dfII/etc/cdslib/basic
DEFINE analogLib /export/home/soft0/cadence/IC514/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
DEFINE functional /export/home/soft0/cadence/IC514/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ctional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这部分写成一个单独的.lib文件,然后你每次新建project的时候,就把这个.lib文件INCLUDE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3-08-17):
不错,很有用,小弟学习了............

网友(2014-03-15):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具体该如何添加,我搭好电路仿真时说是有未定义的器件,我也有.scs文件,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添加进去,麻烦您指导一下吧,给我个具体步骤,初学者很多都不懂,谢谢。

网友(2014-07-29):
回复 网友B:

   可以发下cadence工艺库吗?QQ:1571394029。 万分感谢!!!

网友(2015-03-25):
正好遇见这个问题,感谢LZ和3楼啊!

网友(2015-06-01):
学习了,谢谢分享技术经验!

网友(2016-01-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的cds.lib有写那些命令,但还是没基本库

网友(2016-05-24):
多谢3楼,学习了,结合问同学,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2017-11-19):
回复 网友C:

同求,工艺库987906521@qq.com

网友:
可以把这部分写成一个单独的.lib文件,然后你每次新建project的时候,就把这个.lib文件INCLUDE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