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关于route的设置

楼主(2011-11-21):
各位大侠:在setnonaroute 有这样的设置
-routeDesignFixClockNets  false
-routeDesignRouteClockNetsFirst  true

如果这样设置的话,是否在route 的时候 clock tree 就会被重新route呢?

另外在max min 两种情况下,clock skew 会不同嘛?

网友:
缺省clockDesign后, clock nets自动被fixed,

我觉得上面的选项还是会动tree, 我一般都是2个false的,  我不太用routeDesign,

喜欢globalDetailRoute,

当然是min corner下skew小啊,因为本身的值小啊

网友:
如果在CTS时,已经route了clock tree,nanoroute就不会再去route它了,
-routeDesignFixClockNets  false时,在post-route fix DRC时,会稍微动一点clock tree的leaf net

楼主:
楼主可否说明一下什么原因让你中意用globalDetailRoute 呢?

网友:
routeDesign, clockDesign 这些都是supercommand,就是很多命令的集合,
可以一个命令干很多事情,
比如 route, via opt, 等,

globaldetailroute就是route,可以慢慢控制, 然后用detailroute干别的事情,

网友:
我感觉 clockdesign, routedesign是不是出的很晚的命令,集合命令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这两个设置的值都是EDI里的默认值。
-routeDesignFixClockNets  false
-routeDesignRouteClockNetsFirst  true

第一个option控制要不要unfix clock nets,第二个option控制要不要先起一个globalDetailRoute来绕clock nets。第二个option只有第一个是false的时候才起作用。

以这个设置,如果clock nets都已经绕好的话,除非有DRC violaitons,第一个globalDetailRoute会很快结束,不会碰它们。但是在接下来的绕所有regular nets的第二个globalDetailRoute里,clock nets是有可能被touch到的(为了修其它nets的DRC violations)。

网友(2016-04-07):
屁精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