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在设计IC时能改变器件的什么?

楼主(2011-11-21):
小弟是菜鸟,正在学数字集成电路。课上老师要求用SPICE设计反相器,用的是0.18um工艺。现在的问题是在SPICE
中我能改变有关mosfet的什么参数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主要是宽度W的值, 长度L也可以按改变.

网友:
数字设计一般不用SPICE。你可以看成是模拟设计的练习,改改w,l看看驱动能力。

网友:
数字设计只需要选用不同的门级管,搭建电路就OK啦

网友(2012-01-03):
用spice模拟可以改变管子的阈值电压、宽度和长度
还可以模拟不同环境下的情况,比如说SS、TT、FF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