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关于max_transition

楼主(2011-11-21):
各位大侠:

           如果我在encounter 中设置 set_max_transition 0.8 [current_design]
是不是这个design里面所有的transition 都是最大0.8ns啊?

如果在timing 优化的时候 选择max transition按钮的话,这个最大transition还是按照0.8ns修还是按照library里面
默认的值呢?

网友:
不管是icc还是edi, 或者pt,dc ,Astro
在遵守 DRC (design rule constraints)的时候,都是按照那个严格 用哪个的原则,

比如lib里面是0.2 , 你设个0.1 ,那就用你的,如果你设0.3 , 那他就用0.2 ,

至于设了能不能完全fix,不一定的,只是尽量向这个方向靠拢,
否则你就不要修任何violation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