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snake path?[已解决]

楼主(2011-11-21):
如题!

从一个pt 帮助的文档中看到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很长的弯来弯去的path,指timing可能是有点波折的意思, 比如经历了
很多模块,然后又反复等,

物理上看就比较简单的意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nake path指的是一个path从一个module开始,在hierarchy中遍历了很多module,最终又回到开始的这个module。这种path在DC的默认compile中是跨boundary不ungroup的,因此很难被优化。

网友:
懂了,就是比较大的loop path啊,

网友:
学习学习!全部打平之后好像也存在这样的path啊?

网友:
有的, loop path在 pt分析的时候会break 来看, timing arc,